[Cadence Sigrity] 求助:PowerSI PDN仿真中load导入ckt文件绿色√消失

楼主(2024-01-02):
求助:在使用PowerSI进行过PDN仿真时,通过load导入ckt电容模型文件,在model name中选择导入的模型文件,这些操作之后,电容最前面绿色的√就没有了,使能这个电容也没有√。而且模型上面有一个叉,想请教一下,从图片上看这个电容被选中了吗?电容模型赋对了吗?

网友A:
没有赋成功,模型是失效的,不是ckt文件的问题,是模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赋成功,模型是失效的,不是ckt文件的问题,是模型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您说不是ckt文件的问题,是不是说ckt文件是对的,那模型的问题请问应该怎么修改啊,通过load这样的方法怎么把电容模型赋成功

网友(点评):
原来的模型是导入PCB后自动生成的;失效的原因有可能是原理图器件的value值是空的或*号;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在pcb中编辑器件属性重新导入,第二种是在powersi中重新新建一个模型;

网友:
和这个电容相关的链路的net里面使能net,会出现吗?串联的在信号上的电容有没有合并前后链路?看图上模型上面打X,感觉模型也有点问题,要看一下模型或者模型本身有没有被公司加密过。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置顶啊

网友(2024-03-21):
    要通过spice模型的手动编辑首语和未语改成.ckt格式,再另存为.ckt格式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置顶啊

    本身导入CKT文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