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辅料有哪些?

楼主(2024-01-03):
覆盖膜COV表示,黄色,结构PI+粘接剂。分有卤素和无卤素,常用厚度有15um、17um 25um、130um补强片

PI:分自带热固胶和不带热固胶(纯PI)。耐高温280℃±10℃,耐折。常用厚度有3mil+1mil、5mil+1mil、7mil+1mil、9mil+1mil,不常用的8mil+1mil,以上数值前者为PI厚度,后者为胶的厚度。

FR-4:是玻璃纤维布的简称,它是一种线路板原材料和基材,耐燃材料等级的代号。PCB板铜箔去掉两面铜即为FR4补强的材质。

PET:白色和透明两种,开料同时需开一份同尺寸的3M胶贴在PET上(背胶)。不耐高温,不耐折。常用厚度有0.188MM。

钢片:主要指303不锈钢补强。303不锈钢是奥氏体型分别含有硫和硒的易切削不锈耐磨酸钢,用于要求易切削和表面光洁度高的场合。FPC补强往往形状不一,而不锈钢303易于蚀刻。因此,在需要高稳定性的FPC产品中,常使用此种钢片补强,因钢片补强不能使用CNC钻孔,也不能用FPC激光器切割,主要使用药水蚀刻的方法制作,固它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了。

3M胶

3M966、3M9500、3M4972、3M9077、3M9079耐高温可过回流焊260℃±10℃,3M467、3M468不耐高温。厚度:50um

纯铜箔

种类有压延铜(RA)和电解铜(ED)。

纯胶

用于FPC辅料贴合,或软硬结合板层与层之间的粘结剂。

磁膜

作用:防止外部干扰入侵,并防止从内部向外部发出干扰,一般自带纯胶

以上物料覆铜板材为主料,补强、覆盖膜、3M胶为辅料。主料和辅料大多数一边固定尺寸为250MM

网友:
FPC的辅料主要包括覆盖膜、补强片、纯胶、背胶、纯铜箔等。覆盖膜主要用于增强FPC的绝缘性能,防止灰尘和污染物进入FPC的线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