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注意事项与布局布线

楼主(2024-01-03):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注意事项与布局布线?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注意事项
    工作电压/反向截止电压(VR=VRWM)此参数不需要降额,保证大于等于工作电路最大工作电压即可,越接近越好。该参数为TVS的固有参数。VBR是TVS固有参数,与外界冲击波形无关。
    被保护器件或电路所能承受的最大瞬间电压也是根据波形不同而不同,半峰时间越小,最大承受瞬间电压越高。半峰值电流时间,电流从零开始通过最大峰值后下降到0.5Ipp值的时间。
    Pp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
    高速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TVS,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pF。同等级的单向的结电容比双向的大,功率越大的电容也越大。(所以射频尽量选双向结电容小的)
    TVS分为单向(单极性)和双向(双极性),有的TVS型号会用A代表单向,CA代表双向。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和差分信号,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和能确定是一个方向的电位的信号线。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但强烈建议在设备入口直流电路中使用双向TVS,因为一旦反接上电可能造成单向TVS过流失效。
    TVS布局布线要求:
    a)TVS要尽可能布局在紧邻干扰源的输入端(端口靠近面板处)。
    b)连接TVS的导线要尽可能短且粗,以减小导线的寄生电感和低阻抗回路。并且保证TVS走线要比被保护对象的走线短,确保外界脉冲干扰通过TVS释放。
    c)TVS保护电路应该将能量泄放到保护地,不建议将其直接与工作信号地相连,以避免引起工作地平面信号反弹
    TVS应用电路图

网友:
    将TVS放置在需要保护的电路附近,尽量靠近可能的瞬态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