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export 3D

楼主(2024-01-03):
从 file>export step... 菜单下导出的 3d 是简化的,从 3d convas 里导出的 step 文件尺寸很大,机构工程师几次打开都失败, 进行到一半卡住了。请问大师们是如何导出3D的?谢谢!

网友A:
    Parts里相应没勾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s里相应没勾上吧

勾上的,导出的文件数百M, 更复杂的文件超过1G, 根本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上的,导出的文件数百M, 更复杂的文件超过1G, 根本无法打开.

    那就生成emn emp

楼主:
    搞定了,还是需要设置好 step path, 然后从 file > export > step... 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还是需要设置好 step path, 然后从 file > export > step... 导出

    这样导出的不够逼真,还是AD的3D比较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