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把过孔打在四个焊盘的中心位置

楼主(2024-01-03):
看看各位都有什么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Create Fanout

试过了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B:
    Fanout 是基于于BGA最快最优的方式,但是BGA有各种Pitch,1.0mm, 0.8mm, 0.65mm, 0.6mm ,而且打孔并非一次成功,大多数情况要边走线边调整,所以需要自己手动建立一个快捷方式,比如用数字小键盘 1379四个角代表四个方向,配合env里自定义。

网友C:
    搞好一个,其它直接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好一个,其它直接COPY。

敢问那一个是怎么操作才能放到四个焊盘的中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nout 是基于于BGA最快最优的方式,但是BGA有各种Pitch,1.0mm, 0.8mm, 0.65mm, 0.6mm ,而且打孔并非一次成功,大多数情况要边走线边调整,所以需要自己手动建立一个快捷方式,比如用数字小键盘 1379四个角代表四个方向,配合env里自定义。

    只要一个出来就好,我就是想知道那一个怎么操作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不知道为啥

    不行是指怎么不行?
命令用了没反应?
    命令用了生成的via和正中心差了一点点距离?
还是怎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是指怎么不行?
命令用了没反应?
    命令用了生成的via和正中心差了一点点距离?
还是怎么不行?

用了fanout,孔到四个焊盘的间距都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不知道为啥

按图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设置即可

    把这给漏了,感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这给漏了,感谢指导

    很多时候,你就是差一个步骤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在最后一步上很难自己迈出去。
    你这个问题有三个解法,
1 自动fanout, 你应该已经会了。
    2 做一个复制,用坐标对位,使用ix 数值,iy 数值的命令来移动过孔,自己手动量出孔到PAD的上下左右间距一致即可。之后复制。
    3 设置格点,如果BGA的pitch为1mm. 那你把BGA的pad 都设置在格点上。应该初始都是1,后面再设置x y 轴的偏移量,自己计算一下得出数值。然后你挪动孔的时候会自动定位到格点上。

记住,看好了你要用的操作界面上的每个图标,这次用不到下一次也可能会用到。新版本可能会对之前的旧操作有更加细致的优化。更加自动化。以及cadence他们家工具基本上差不多,会了一个之后,其他几个上手会很容易。
    我之前玩PI仿真,用他们家工具,按照给的操作做,有一个框,图片里面没勾,但是软件默认情况下是勾的。怎么弄都进行不了下一步。隔了一两个星期,等到他们客服来现场了才解决。但是给人家的感觉很不好。

加油,恭喜你走在了layout这条路上。

网友F:
分别抓取四个pad中心,画一个shape,在shape 中心打孔即可,同理可以在BGA里以这四个pin为抓取点,快速放置过孔(只适用于BGA部分位置需要中心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你就是差一个步骤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在最后一步上很难自己迈出去。
    你这个问题有三个解法,
1 自动fanout, 你应该已经会了。
2 做一个复制,用坐标对位,使用ix 数值,iy 数值的命令来移动过孔,自己手动量出孔到PAD的上下左右间距一致即可。之后复制。
3 设置格点,如果BGA的pitch为1mm. 那你把BGA的pad 都设置在格点上。应该初始都是1,后面再设置x y 轴的偏移量,自己计算一下得出数值。然后你挪动孔的时候会自动定位到格点上。

    记住,看好了你要用的操作界面上的每个图标,这次用不到下一次也可能会用到。新版本可能会对之前的旧操作有更加细致的优化。更加自动化。以及cadence他们家工具基本上差不多,会了一个之后,其他几个上手会很容易。
    我之前玩PI仿真,用他们家工具,按照给的操作做,有一个框,图片里面没勾,但是软件默认情况下是勾的。怎么弄都进行不了下一步。隔了一两个星期,等到他们客服来现场了才解决。但是给人家的感觉很不好。

加油,恭喜你走在了layout这条路上。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别抓取四个pad中心,画一个shape,在shape 中心打孔即可,同理可以在BGA里以这四个pin为抓取点,快速放置过孔(只适用于BGA部分位置需要中心打孔)

    同理可以在BGA里以这四个pin为抓取点,快速放置过孔,不太懂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G:
把孔打焊盘上,用坐标左右上下移一下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孔打焊盘上,用坐标左右上下移一下变好了

很多小数点,一点点移太费时间了

网友:
要不试试极坐标布局呢

网友:
    除了自动,还可以随便画个对角线,打孔抓取线段中点就行了。办法很多呀

网友:
    用eda365的skill,Set Grid By pin&via,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一个,其它直接COPY。

    支持呀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小数点,一点点移太费时间了

    呵呵呵好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理可以在BGA里以这四个pin为抓取点,快速放置过孔,不太懂这个是啥意思

    选取pin跟via ,以pin为基点放置via

网友:
    这个功能最开始会用,但是后来很少用了,一般都是敲坐标做一个,其他都可以复制,也没耽误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一个出来就好,我就是想知道那一个怎么操作出来

1.选择一个合适的via孔
2.测量两个bga pin间距除以2
3.孔左移1/2 bga位置然后右移1/2 bga位置
这样孔就在4个点中心了

网友:
    我一般是找两个GND引脚,连上,然后复制个via对齐中线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F:
    分别抓取四个pad中心,画一个shape,在shape 中心打孔即可,同理可以在BGA里以这四个pin为抓取点,快速放置 ...

这个方法好,赞

网友(2024-10-24):
    花个对角线,把via放在线中间(有这个指令"snap pick to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那一个是怎么操作才能放到四个焊盘的中间呢

    执行走线命令,抓取对角的焊盘连接起来,然后放置过孔 抓取这条线的中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