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PADS的最大工作区域是多大。

楼主(2024-01-03):
    遇到一个尺寸930mm*255mm的板子,发现pads导进去2D会有一部分会无法显示。之前弄过490mm*125mm的板子,感觉这个尺寸已经超过PADS的工作区域了,附上2D,看有没有大神能解。给点意见。

网友A:
    我之前也只是画过30*30的,你这么大的板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只是画过30*30的,你这么大的板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30*30那都是小尺寸,之前画过490*150MM都是问题不大,可能这个尺寸确实太大了,可能是工作区域不够。

网友B:
    不行就换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换软体。。。

是换软件吧想了半天软体是啥,才反应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换软件吧想了半天软体是啥,才反应过来

你咋和我一样,跑题了

网友C:
大概1422毫米

网友D:
    大概70X70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70X70CM

昨天导了一个930MM*255MM的只显出650MM左右,其他的显不出来,应该是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1422毫米

没有这么大吧,930MM的2D导进去都显示不完全,估计在650MM左右。您有没有做过1000mm以上的板子成功过呢,

网友:
    这得多大的块头儿

网友E:
    PADS VX 在我筆電上可以看到全板的畫面,可以設到約1150 x 1150 mm

    螢幕擷取畫面 2024-01-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DS VX 在我筆電上可以看到全板的畫面,可以設到約1150 x 1150 mm

外形可以设置那么大,但是2D导进去显示不了那么大,2D导进去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650MM范围,结构件没法定位。

网友:
    我导入过1200*675的2D

网友:
    最长的板子画过918mm*12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大吧,930MM的2D导进去都显示不完全,估计在650MM左右。您有没有做过1000mm以上的板子成功过呢, ...

必须可以必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