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高清线使用异常时怎么办

楼主(2024-01-03):
    HDMI高清线,在大屏端一般用于将电视盒子和电视进行连接。它具有体积小,即插即用,传输速率高,传输带宽宽,兼容性好,能同时传输无压缩音视频信号等优点。
    在连接时,可能会出现无输出画面、有画面但花屏、有电流声等异常情况。以下是针对情况时的排查解决方法:

    1、检查所连接的电视是否切换到HDMI输出模式及电视是否切换到正连接的HDMI接口上。
    绝大部分的电视都需要手动切换至HDMI信号源(切换时是按遥控器菜单键/信号源键/设置键等,具体可以参考电视说明书的信号源切换说明)
    2、检查HDMI线与盒子的HDMI接口是否连接正常。没插好或者插口松动都会影响正常输出
    3、检查HDMI线的接口是否异常:可以更换线材试试
    4、检查硬件的HDMI接口是否异常:如果有多个接口备用,可以插到其他HDMI接口上试试。如果时长久未用的电视硬件及HDMI线,也可可能是接口氧化或受潮。这种可以用酒精擦拭接口后再试,或者更换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