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了区域规则,出了区域后,区域内的规则无效了。怎么办

楼主(2024-01-03):
    在区域内,就有区域规则,出了区域,区域规则就没了
有解不

    铜皮出了区域,区域内的规则就无效了

    铜皮出了区域,区域内的规则就无效了

    图中,在区域内,就有小规则

    图中,在区域内,就有小规则

网友A:
    区域规则,顾名思义只对区域内生效,出了区域自然失效。楼主想让在外面也保持小间距要么针对此网络设置间距规则,要么修改默认间距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域规则,顾名思义只对区域内生效,出了区域自然失效。楼主想让在外面也保持小间距要么针对此网络设置间距 ...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造成此原因因该是规则优先级问题,楼主应该是想一块铜皮在区域内用小间距,出了区域变成正常间距。这个确实尝试了一下无法用规则自动避让出来  建议手动割铜皮  或者用负片层用ANTIETCH画不同的线宽灌铜来控制间距。

网友:
    可以在区域规则下新建region class 解决优先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