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同一个s参数结果不同

楼主(2024-01-04):
使用powersi提取的s参数,在powersi中没有看到插损在1.667G的凹陷点,但是将S参数导入到ADS中仿真后出现凹陷点;参考阻抗都是50欧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在ADS里面的一翻操作,把端口3,4直接connect到GND,已经修改了原来的S parameter,你试试不直接接地,同样放2个50Ohm Term在Port3,port4,理论上应该一样了

网友(点评):
牛逼,果然如此,由于是两根差分线,耦合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