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连接能分别设置SMD PIN和THRU PIN的连接线宽吗

楼主(2024-01-04):
    十字连接时
    能分别设置SMD PIN和THRU PIN的连接线宽吗

网友A:
    在设置线宽时,需要考虑信号的电流大小、传输速率、阻抗匹配等因素,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线宽时,需要考虑信号的电流大小、传输速率、阻抗匹配等因素,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你把答非所问演绎得淋淋尽致!!!!!

网友:
    好像不行,global中 SMD与THRU 设置的线宽是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