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核对器件间距skill

楼主(2024-01-04):
各位大佬有没有一种可以快速检查器件是否满足安全间距的skill:首先满足Pin-pin大于0.15,两个器件分别取place_bound跟pin的最大值做比较,判断是否满足所规定的各类封装的安全间距(做比较部分类似于allegro的DFA检查)

网友A:
    pin pin间距,cmgr里设一下不就把drc给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pin间距,cmgr里设一下不就把drc给报出来了?

    不同的封装间距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