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二次谐波问题

楼主(2024-01-05):
800M的PA输出后二次谐波有-20dBm左右,用1级低通和1级双工进行滤波,无法达到低通和双工抑制叠加的效果是怎么回事。7 v1 }& I; C6 j' ?

网友:
求关注求关注求关注求关注求关注

网友:
    查下是不是输出有直流了导致信号正负不对称,或者说电源存在问题什么的

网友(2024-02-27):
    有可能负载变化导致PA谐波指标有变化,找PA的loadpull看下

网友(2024-04-25):
    抑制效果必然是无法达到2者相加的效果,滤波器或双工抑制都是在50欧源和50欧负载下测得的,二者级联,在带外(二次谐波处)处于严重失配状态,抑制必然不是二者简单相加

网友(2024-05-25):
    楼上正解,这就是不匹配导致的,滤波器之间可能也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