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缺少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4-01-06):
在进行阻抗分析的时候,出现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sigrity要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要安装上

    我已经装好了,您的意思是软件没安装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装好了,您的意思是软件没安装好是吗

    版本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对不对。

是对的,就是按照视频操作安装的

网友B:
    环境变量设置一下路径

网友C:
    在ENV里面添加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设置一下路径

感谢,已经解决,就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ENV里面添加语句

    感谢,您的方法是有效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ENV里面添加语句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