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闪退

楼主(2024-01-07):
一直接示这个。什么原因,加了ENV与skill
感谢

网友A:
    数据错误了吧,用SAV文件修复一下

网友:
    看看把.SAV后缀改为.brd,然后打开db一下?

网友B:
    遇到这种就是改后缀再用,好像是大批量操作某些东西保存会出错,改后缀.brd 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就是改后缀再用,好像是大批量操作某些东西保存会出错,改后缀.brd 继续用了

    改后缀?是BR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错误了吧,用SAV文件修复一下

    请问下怎么个修复?用哪个工具吗

网友C:
    1、可能文件数据错误,用db doctor修复check一下。开始菜单就有。
    2、可能加载了错误的env和skill,可以将env和allegro.ilinit改名,或者里面的内容部分删去逐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能文件数据错误,用db doctor修复check一下。开始菜单就有。
    2、可能加载了错误的env和skill,可以将 ...

dby试过了也一样
ENV与SKILL 还真有可能了。因为一般出问题都是用了快捷键机率大。闪退了,只能一个个的去试了?
    SKILL也没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dby试过了也一样
    ENV与SKILL 还真有可能了。因为一般出问题都是用了快捷键机率大。闪退了,只能一个个的 ...

    想想最近加了哪些新的skill 基本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要不然用二分法,排除起来也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后缀?是BRD的吗?

    对的,后缀改成.br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后缀改成.brd就行

后面把小窗口关了就行了。开了右下脚小窗口就容易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把小窗口关了就行了。开了右下脚小窗口就容易出现

    关掉小窗口有效果吗,学习到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