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17.4 spacing规则界面问题

楼主(2024-01-07):
    以前用16.6时,点击spacing→net→all layer,能选择性展开各级规则。但是在17.4版本S035补丁,没有展开项,滑动条横向拖动设置规则很不方便,请教下有能设置的地方吗?

    17.4无展开项

    17.4无展开项

    16.6有展开项

    16.6有展开项

网友A: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找到可设置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找到可设置的地方呢

确实,我也找了很久没看到,反而没有16.6的好用,每次打开规则管理器,列宽都会变,很不友好😂

网友B:
    设置界面详细页下方也没有分类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界面详细页下方也没有分类项吗

没有找到有关设置

网友:
    显示出来了,但是没什么用,不能跳到对应的项去编辑

网友C:
    在右侧列表中双击展开,再双击可以折叠。比16.6方便得多。建议先学一遍新版本吧。不同的地方多得很。不然以后经常会出现疑问,不会用就会说新版难用。大部份人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右侧列表中双击展开,再双击可以折叠。比16.6方便得多。建议先学一遍新版本吧。不同的地方多得很。不然以 ...

用了还是比较久了,就这个地方不习惯。每次打开管理器列间距都会变,个人习惯感觉有点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