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DDR4的等长问题探讨

楼主(2024-01-08):
    各位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DDR4的地址、控制、时钟信号这一组通常不能在同一层布线,在绕等长的时候要不要考虑不同层之间过孔长度差距,比如有部分在L3层,有部分走线在L5、L7层,从top层到L3、L5、L7的过孔高度肯定不一样,绕等长的时候要不要刻意去考虑这过孔的高度差距?:lol

网友:
    打孔多对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
    要考虑    把Z轴等长打开

网友:
    考虑时间上等长,不要考虑长度上等长。

网友:
    需要考虑,打开Z轴,设置好层叠后绕等长

网友(2024-03-05):
    等长的最终目的是等时,等长不一定等时。所以还是建议以最终的仿真结果为准

网友:
    尽量考虑吧

网友(2024-04-17):
    打开Z 轴分析,信号在线和孔的传输速度是不一样 如果精确点 还是要仿一下

网友:
    需要考虑哦,都DDR4了

网友(2024-06-08):
    要考虑过孔的长度,

网友(2024-09-10):
    不同过孔的传输延迟有专门研究结果吗

网友(2025-02-18):
    DDR4需要导入pin dela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