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5411S

楼主(2024-01-08):
最近使用瑞昱的RTS5411S做了一块USB3.0的USB HUB,只能识别到USB2.0,不能识别3.0换了芯片也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楼主:
    电脑上安装了USB3.0 HUB的驱动,测量芯片的电源也是正常的

网友:
Serial Flash 有燒錄嗎?

最近也遇到一顆瑞昱科技(Realtek)的 USB 3.2 Hub,說什麼 Serial Flash 沒燒錄,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ial EEPROM 有燒錄嗎?

    最近也遇到一顆瑞昱科技(Realtek)的 USB 3.2 Hub,說什麼 Serial EEPROM 沒 ...

没有烧录,我从网上找到了程序,但是没办法烧录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烧录,我从网上找到了程序,但是没办法烧录进去

樓主:
大家交流一下!RTS5411 規格書有下面這段話,外掛的閃存有放程序的。

而我們目前得到原廠的答覆,也是一定要燒錄才能正常工作。(雖然不是同一個型號)

RTS5411 can update its firmware with an external SPI flash through flexible ISP channel With the ISP function, it can configure lots of features and settings by the external SPI flash or EEPROM as well. The ISP function is easy to complete with just one USB cable and RTS5411’s download tool.

    Realtek RTS541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大家交流一下!RTS5411 規格書有下面這段話,外掛的閃存有放程序的。

    好的,那确实需要烧录程序的,我附件里有两个烧录软件还有程序,你可以尝试下能不能成功烧录,我之间试了没有烧录成功

    Realtek_rts54xx_0825(station-drivers.com) (1) (2).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大家交流一下!RTS5411 規格書有下面這段話,外掛的閃存有放程序的。

我下载时报下面图片错误,好像是flash不对,没办法擦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时报下面图片错误,好像是flash不对,没办法擦除

你沒用建議的閃存型號嗎?不同公司的閃存,有可能因為指令或結構區塊的大小,而無法相容。

    我們還在原理圖階段就發現這問題,目前還持續跟原廠及代理商溝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用建議的閃存型號嗎?不同公司的閃存,有可能因為指令或結構區塊的大小,而無法相容。

我們還在原 ...

    没有用使用,我用的型号是:W25Q128JWPIM,你有推荐的Flash型号嘛,我去网上购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使用,我用的型号是:W25Q128JWPIM,你有推荐的Flash型号嘛,我去网上购买看看

    不過我又看到這篇,它說瑞昱半導體(Realtek)RTS5411-GR 不外掛閃存也能動。

    Realtek USB3.0 HUB主控方案RTS5411-GR对比创唯GL3520威盛VL812_Hub (sohu.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使用,我用的型号是:W25Q128JWPIM,你有推荐的Flash型号嘛,我去网上购买看看

這句話是不是告訴我們,如果不要外掛閃存管腳 45 SCS 要下拉???

网友(点评):
狗叔,一阵见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句話是不是告訴我們,如果不要外掛閃存,管腳 45 SCS 要下拉???

对的,不挂外存就直接拉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安装了USB3.0 HUB的驱动,测量芯片的电源也是正常的

    支持一下你

网友B(2024-02-10):
    请问 大家解决了问题了不,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大家解决了问题了不,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有看這篇嗎?

Realtek USB3.0 HUB主控方案RTS5411-GR对比创唯GL3520威盛VL812_Hub (sohu.com)

网友:
5411我出了很多了,
不需要外挂flash
没识别 肯定你是rx tx 搞错了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RTS5411在应用时的注意事项,你看看参考一下呢!

RTS5411集成Efuse,Efuse是OTP(一次性编程)并且只允许烧录一次。一旦Efuse被编程,它不可以被新的设置改变,除非,替换一个新的RTS5411或者选择SPI Flash设置。
    供应商可以根据产品功能要求提供Efuse(或SPI Flash).bin文件。
    同时,对于MP,也可以提供Efuse/SPI flash编程AP(包括Window和Linux)。
    注意:如果Efuse被采用,SCS(pin#45)必须上拉10K到3.3V
    另外:
    RTS5411支持的flash必须支持下列规范:
    • 支持WREN(0x06), RDSR(0x05), WRSR(0x01), PP(0x02), CE(0xC7), Read(0x03) and FastRead(0x0B).命令集。
    • Page size为256bytes。
    • 容量大于等于64Kbytes(或512Kbit)。
    • SPI flash必须支持SPI 总线模式0。
    • 还有下面这一段话是RTS5411规格书上的,应该是可以直接内部EFUSE,不用外挂FLASH
    RTS5411 can update its firmware with an external SPI flash through flexible ISP channel. With the ISP function, it can configure lots of features and settings by the external SPI flash or EEPROM as well. The ISP function is easy to complete with just one USB cable and RTS5411’s download tool. The features and settings of RTS5411 can also be configured by the SMBUS interface or internal eFuse.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好的,那确实需要烧录程序的,我附件里有两个烧录软件还有程序,你可以尝试下能不能成功烧录,我之间试了 ...

    怎么操作呢?直接烧录Flash吗?还是连接HUB。

网友(2025-04-01):
    之前也用了这个芯片,也调了很久。

    有几点分享一下
    1、TX,RX确实容易接反,要注意。
    2、3.0的TX,RX要串电容。
3、FLASH可以不接,实测能用。
    4、SCS上拉下拉都不接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
    大家交流一下!RTS5411 規格書有下面這段話,外掛的閃存有放程序的。

优秀的人才,重视会与于此。

网友(2025-10-14):
    学习了,这个芯片应用还是要看看手册和别人的DEMO

网友:
    以前遇到过eFuse,手册没有详细介绍,网上说的也简单,现在看这个贴子,感觉eFuse不止我以前了解的功能,还有其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