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GPS天线(L1和L5)可以和陶瓷4G天线靠近放置么

楼主(2024-01-08):
请教大神,PCB尺寸太小,陶瓷GPS天线(L1和L5)可以和陶瓷4G天线靠近放置么,两个距离15mm。会影响彼此信号的接收和发送么

网友:
两个天线肯定有干扰

网友:
看频段,两者的频段是否有交叉!影响有,不过应该不大。

网友(2024-12-19):
陶瓷4g天线?很少见啊,pifa吗? 如果是pifa或者微带那种半向辐射的天线,互耦有肯定有但比全向辐射的ifa、倒L还是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