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体引起杂散

楼主(2024-01-08):
如题,当mcu使用外部32.768k晶体时会使射频输出信号出现杂散,分布在主频信号的两边,而禁用外部晶体即会变好。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你的射频是多少频率的,一般32.768K,这算很低频率了,还能在主频两边?多查一下谐波吧

网友:
    理论上说32.768的晶振信号频率低,幅度小和电流也小不至于影响到射频。你看看是不是因为程序中有中断影响到了射频的工作,而这个中断跟RTC有关

网友(2024-05-25):
    主频两边都有?电路这是有混频器或者调制器吧?空间辐射和电源传导查一查

网友(2024-11-26):
    先查看  MCU的电源跟晶体    是否有透过落地电容共地
    有的话  拔电容试试

    一般而言  32.768k是很低频的讯号了
    其谐波会去干扰到射频讯号的机会很低
    所以   分布在主频信号的两边的杂散   不是晶体谐波
    而是交互调变

如果32.768kHz  透过共地  窜到落地电容   再流入MCU
跟RF主频  产生2阶交互调变
(RF +- 32.768kHz)
    就会出现你所说的
“杂散分布在主频信号的两边”

要验证的手法也很简单   你把RF信号的功率调小
看杂散是否也跟着变小
如果是   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因为交互调变的功率   会跟RF信号功率   有连带关系

    此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    电容不是隔直吗?
32.768kHz这么低频讯号   怎么可能流得过电容?

    答案是: 当然流得过  只要电容值够大
来做个仿真

该1uF电容   对于直流讯号   当然有隔直作用
但是   32.768kHz的讯号    终究不是直流讯号
只要电容值够大   其谐振频率够低   意味着低频范围的阻抗很低
    对于极低频讯号   几乎无抑制能力   那当然就流得过

    第二个疑问   任何讯号  包含噪声
    肯定是高阻抗流向低阻抗
    怎么可能会从GND逆游而上  流到电源走线?

    答案是   如果GND的阻抗   比电源走线还高   那就有可能了

首先分析电源走线的阻抗   在走线放落地电容
等同加大了该走线的电容性   依照阻抗公式

    电容性增大   其阻抗就降低
如果是uF等级的大电容   阻抗就降更多

再者   电源走线   通常会有多颗落地电容并联
    而电容是越并越大

    如此又更进一步   大大降低了电源走线的阻抗

再来分析GND的阻抗  很多时候  碍于Layout空间限制
很可能GND是极为零碎的  且面积也不大
    同时又因为面积不大   所以无法打太多地孔
    这些情况加种下   就会导致GND的阻抗  其实不如想象的低
甚至有可能比电源走线还高
如此一来  噪声从GND逆游而上   就有可能发生

    因此  一开头才说   拔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