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sigrity - Power dc的pin添加

楼主(2024-01-09):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Power dc的pin添加,在仿真BGA芯片时,由于GND-pin只需要一部分GND-pin参与,怎么可以快速添加筛选,还是可以编辑Excel文档导入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 自动成生SINK后,在Negative Pin(GND)中,选择不参与仿真的,右键unlink  如果pin多话,这样操作也不算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 自动成生SINK后,在Negative Pin(GND)中,选择不参与仿真的,右键unlink  如果pin多话,这 ...

    我现在也是一直用自动生成,但是芯片有上百个GND_PIN,实际要求参与的才十多个Negative Pin(GND),所以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一直用自动生成,但是芯片有上百个GND_PIN,实际要求参与的才十多个Negative Pin(GND)[/backc ...

    只用10几个的话 用手动生成还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10几个的话 用手动生成还快一点

多路时就很耗时间了,每次在分配GND_PIN这里很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