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符合芯片输入特性的晶振竟然能驱动芯片

楼主(2024-01-09):
一个时钟缓冲芯片,手册上写支持LVCMOS和LVTTL输入,时钟的VIH为2V-3.3V,VIL为-0.3V-1.3V,但是输入Vp-p值为0.6V的clipped sine波形,芯片竟然能正常输出。很是奇怪,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芯片手册上有典型电路图,照着接就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這些數值,不是只有動或不動的關係。有時候是表示在這個工作條件下,保證它能符合上面敘述的所有特性。

樓主這樣接雖然能動,但是否 Jitter、Phase Noise......都達標了,這些都需要考慮!

网友:
    我跟说下我之前项目遇到的一个情况,我之前用示波器直接测试一个芯片的晶振信号,发现晶振信号很小以为有问题,但放开示波器探头后又能正常工作,其实这就是测试工具的寄生参数影响来原来电路的振荡。不知道你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是那么可以从你测试工具下手,只要把测试工具带来影响降到最小才能给到准确的测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