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twork 中关于suppress unconnected pad函数的skill

楼主(2024-01-09):
求助artwork 中关于suppress unconnected pad函数的skill :哪位大佬知道利用skill 自动选中  全部内层的(默认是不选中)artwork中suppress unconnected pad么??进而实现压缩无用焊盘的操作,先行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佬出现

网友A:
    提供个思路,把原有FILM的参数读出来,然后删掉,修改参数,再重建。

楼主:
    嗯,感谢大佬的回复。看起来很难啊,小白表示看懂不会写skill。。。。嗨,只能手工修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谢大佬的回复。看起来很难啊,小白表示看懂不会写skill。。。。嗨,只能手工修改吧

    如果层是固定的,可以录个脚本。

网友B(2024-02-28):
    所有层都选也可以,软件默认外层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层都选也可以,软件默认外层保留

    请问大佬所有层都选的skill 函数是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所有层都选的skill 函数是啥呢?谢谢

    你用哪个函数建的光绘?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SKILL-%D4%B4%C2%EB用的是这个大佬分享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思路,把原有FILM的参数读出来,然后删掉,修改参数,再重建。

    把原有FILM的参数读出来——axlGetParam
    然后删掉——axlDeleteObject
    重建——axlfcreate 或者axlFilmCreate

    自带的HELP里就有很多例子可以参考,比如以下图片就出自axlFilmCreate的说明。
    想自己写SKILL的话,可以参考下这几个函数。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有FILM的参数读出来——axlGetParam
    然后删掉——axlDeleteObject
    重建——axlfcreate 或者axlFi ...

网友:
    如果用axlDBCreateFilmRec创建的光绘,第4位数字就是未定义线宽,具体到手册中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