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贴片器件的空洞率

楼主(2024-01-09):
    请教一下,PCBA贴片器件的空洞率要求一般是多少,参考哪个IPC标准? 谢谢

网友A:
    pc610标准对空洞率有要求。BGA空洞验收标准遵循IPC-A-610规定,当焊球空洞率大于25%时,视为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610标准对空洞率有要求。BGA空洞验收标准遵循IPC-A-610规定,当焊球空洞率大于25%时,视为缺陷。

    我刚看了一下610上除了BGA,好像没有对其它器件底部有焊盘的空洞率的合格要求。这个有什么标准来确定这个空洞率阈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