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浪涌抑制器的工作原理与分类?

楼主(2024-01-10):
    浪涌抑制器,亦称为浪涌保护器或过电压保护器,是一种用于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瞬时过电压损害的重要设备。在现代电力系统和电子设备的应用中,由于外部雷击或电网系统内部故障,常常会造成电压短时的剧烈波动,即浪涌。这种电压浪涌若不加以控制,很容易损坏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甚至整个工业控制系统,因此浪涌抑制器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浪涌抑制器的工作原理
    是一个能够在电压超过预定值时迅速动作的半导体元件。这些元件包括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气体放电管(GDT)、硅闸流器(SCR)或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当正常工作电压出现时,这些元件处于高阻态,对电路几乎不产生影响。但是一旦出现过电压,这些元件会迅速转为低阻态,将多余的电流引流至地线,从而保护连接在其后的设备。

    二、浪涌抑制器的分类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需要被分类。按照安装方式,可分为插座式、板载式和设备内置式。按照保护对象,可以分为家用电器保护、通信线路保护和工业控制系统保护等。
    1、在家庭中的应用
    在家庭中,浪涌抑制器通常被设计成插座式或接线板形式,用户可以直接将电视、电脑等贵重电子设备插接在上面。一旦发生浪涌,抑制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启动保护机制,避免电子设备由于高电压而损坏;
    2、在通信领域的应用
    通信设备如基站、交换机等,其线路长、易受到雷电的影响。为此,专门的浪涌保护器被设计用于防止由于直击雷或感应雷引起的高电压冲击,保护通信线路安全;
    3、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在工业领域,由于设备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很高,浪涌抑制器在此领域的应用尤为关键。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密仪器等,浪涌抑制器不仅保护这些设备免受瞬间高电压的影响,也维持了生产线的稳定运作。

网友:
    浪涌抑制器可以分为开关型和限压型。开关型浪涌抑制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没有瞬时过电压时呈现为高阻抗,但一旦响应雷电瞬时过电压时,其阻抗就突变为低值,允许雷电流通过。限压型浪涌抑制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没有瞬时过电压时为高阻抗,但随电涌电流和电压的增加其阻抗会不断减小,其电流电压特性为强烈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