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导入dxf

楼主(2024-01-10):
    请教下,allegro17.2导入dxf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确保你使用的DXF文件与Allegro 17.2版本兼容。一些旧版本的DXF文件可能包含与新版本不兼容的特性或数据。

网友:
    dxf命名里面不要带中文字符

网友A:
    这是软件强制退出了吧,可能是软件出BUG了,也许重新打个补丁会好

网友:
    导入文件有空格符,不支持

网友:
    估计是路径中有非法字符“空格”

网友:
    请将CAD文件的格式调整为dwg的再导入试试看。

网友:
    有问题先db下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强制退出了吧,可能是软件出BUG了,也许重新打个补丁会好

是的,没打补丁,装的正版软件不让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