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ohm同轴线焊接到pcb可行吗?

楼主(2024-01-10):
    大家好,由于空间有限,想把3m的同轴线不用连接器直接焊接到2个pcb焊盘上,不知道这样可行吗?速度3Gbps

网友:
    不行,频率这么高

网友:
    没问题,有连接器只是方便拆装

网友:
    正常是不可以的,你可以接上去试试看信号怎样

网友:
    可以,也才只有3Gbps。

网友:
    焊的圆润点,测试用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