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抽油烟机加密方案

楼主(2024-01-11):
我是做抽油烟机方案的,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保护产品的程序安全性吗?

网友:
选择加密芯片

网友:
推荐用LCS4110R 这种算法移植类的加密芯片,安全性高

网友:
加密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
具备高安全等级的安全芯片,可以保护数据传输的私密性,或者防止程序被抄版的

网友:
具体原理是什么?

网友:
比如以LCS4110R为例,就是内部集成了,可以编写程序的空间,通过对这部分空间的加密保护,可以保证此功能不被盗取,从而无法获得完整性程序。

网友:
挺专业的,标准加密算法可以用吗,好不好?

网友:
数据加密 A到B传输,加密算法是可以的。不过对于mcu端的程序防护,相对来说安全性还要差很多

网友:
为何差?愿闻详情

网友:
因为标准算法,通常不是客户应用程序,那么加密数据后,必然要做验证,加密芯片自身不可能先加密,再解密,那么就必须在mcu内部来解密,来验证。那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mcu内部的话 解密验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内部的话 解密验证,有什么问题吗?

你想啊,这种的话,如果mcu被破解了,那认证的程序,或者验证点被泄露了,就直接可以跳过加密芯片了?

网友A:
哦 明白了,既然要保护,那么就不能把关键点放到内部了。那放在加密芯片端可以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明白了,既然要保护,那么就不能把关键点放到内部了。那放在加密芯片端可以不可以?

肯定不行啊,如果返回ok,那么怎么判断加密芯片是否合法呢?

网友:
轻易被获得,这是第二点。两者构成了安全性和必要性

网友:
没错,理解正确,所以现在对安全性有要求的话,还是建议用这种移植程序的芯片,而且也同样兼容支持标准算法验证的功能的,可多点复合使用

网友:
我感觉挺好的哈,不同点不同加密,而且自己的程序别人也不知道,自成一脉。

网友:
是哪家公司,国产的吗

网友:
是北京的一家,搜索型号就能查到,好像零几年就有了,一直做得不错的

网友:
收藏了,碰到合适项目可以用用,避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