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关机电路 三极管

楼主(2024-01-11):
    各位帮忙看下,刚上电,电路是怎么导通的,想不通;

上电后,GPIO给0,实现软关机

网友A:
    看见C3515 那个电容了吧。 你把拆了。 你看还能不能 上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C3515 那个电容了吧。 你把拆了。 你看还能不能 上电开机

    好,我试试

网友B:
    上电gpio给高电平Q3502导通,Q3501的基级电流就可以流通,使能就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

    真的是这个啊,怎么算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gpio给高电平Q3502导通,Q3501的基级电流就可以流通,使能就有电压了,

    刚开始主控还没上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主控还没上电呢

    上电瞬间C3515相当于短路状态,Q3501基级会有一个流动的电流导通,这个电容容值适当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C3515相当于短路状态,Q3501基级会有一个流动的电流导通,这个电容容值适当就没问题

    好的,多谢解答

网友:
    这个电路还有其它的作用吗,搞得好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C3515相当于短路状态,Q3501基级会有一个流动的电流导通,这个电容容值适当就没问题

    想问下,C3515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那么C3616呢?如果C3516不存在,那么你的解释没问题,但是C3516的存在那么C3516在上电瞬间是不是也是相当于短路,那么就可以说上电瞬间电源和地短路了。个人认为其实最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掉C3515而是去掉C3516,这样你的解释才能通,而去掉C3515这个电路上电瞬间Q3501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C3515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那么C3616呢?如果C3516不存在,那么你的解释没问题,但是C3516的存在 ...

    电容本来就有一个充电过程。 实际的的电容的模型是R和C等效的。所以你出现的短路在实际中不纯在,不然谁的板子敢用电容。
    C3515 和 C3616 在充电的时候,那个三极管会被短暂的打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C3515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那么C3616呢?如果C3516不存在,那么你的解释没问题,但是C3516的存在 ...

    电容有一个寄生电阻ESR,虽然贴片电容ESR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本来就有一个充电过程。 实际的的电容的模型是R和C等效的。所以你出现的短路在实际中不纯在,不然谁 ...

    我说的是瞬间呀,不是正真的短路。你说会短暂打卡,那短暂过后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C3516在这,这增加了电路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如果保留C3516原理上和仿真都过不了,只有保留C3515去掉C3516才能在原理上和仿真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