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怎么分类

楼主(2024-01-11):
      液位开关就是用来控制液位的开关,从形式上主要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常用的非接触式开关有电容式液位开关,接触式的浮球液位开关应用广泛。液位开关常常应用于净化工程,随着计算机自动测控管理系统普遍进入净水厂自动化领域,作为自动化测控系统的一部分之液位开关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动化仪表能连续检测各工艺参数,根据这些参数的数据进行手动或自动控制,从而协调供需之间、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各水处理工艺之间的关系,以便使各种设备与设施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使用。在现代净化水厂,自动化仪表之液位开关作为常用仪表,在选择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两点参考标准:

      (1) 测量对象,如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

      (2) 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 (或控制)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净水工程中常用的液位计及选型要点如下:

      浮球式液位开关

      在液体中放入一个空心的浮球,当液位变化时,浮球将产生与液位变化相同的位移。可用机械或电的方法来测得浮球的位移,其度为±(1~2)%,这种液位开关不适用于高粘度的液体,其输出端有开关控制和连续输出。

      在净水厂的设计中,多将此种液位开关用于集水井的液位测量以控制排水泵的自动开停。目前使用广泛的是发泡浮子式液位开关、因其安装简便、价格低廉、使用寿命长而受到欢迎。

      静压 ( 或差压 ) 式液位开关

      由于液柱的静压与液位成正比,因此利用压力表测量基准面上液柱的静压就可测得液位。根据被测介质的密度及液体测量范围计算出压力或压差范围,再选用量程、度等性能合适的压力表或差压表。这种液位开关的度为±(0.5~2)%.

      电容式液位开关

      在容器内插入电极,当液位变化时,电极内部介质改变,电极间 (或电极与容器壁之间)的电容也随之变化,该电容量的变化再转换成标准化的直流电信号。其度为 ±(0.5~1.5)% .

      电容式液位开关具有以下优点:传感器无机械可动部分,结构简单、可靠;度高;检测端消耗电能小,动态响应快;维护方便,寿命长。缺点是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不稳定会引起误差。电容式液位开关一般用于调节池、清水池等的液位测量。

      当测量范围不超过 2m 时,采用棒状、板状、同轴电极;当超过 2m 时,采用缆式电极。当被测介质为水时,采用带绝缘层 (可用聚乙烯)的电极。

      超声液位开关

      超声液位计的传感器由一对发射、接收换能器组成。发射换能器面对液面发射超声波脉冲,超声波脉冲从液面上反射回来,被接收换能器接收。根据发射至接收的时间可确定传感器与液面之间的距离,即可换算成液位。其度为±0.5%.

      这种液位开关无机械可动部分,可靠性高,安装简单、方便,属于非接触测量,且不受液体的粘度、密度等影响,因此多用于药池、药罐、排泥水池等的液位测量。但此种方法有一定的盲区,且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