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拓扑中各路电流计算

楼主(2024-01-11):
在PCB Layout时需要计算出各路电源的电流大小,想请教一下电流怎么计算绿色方框那路电压是0.76V,想问一下哪一路的电流怎么计算,是用功率计算吗?假设U2、U3、U4理想无损耗,就是U1输出的功率和U2、U3、U4输出功率相等。实际情况的话再考虑电源转换效率,是这样计算吗?
还想请教一下,在算某一路给负载供电的电流时,如果负载的数据手册上没有标注清楚,一般怎么估计电流

电源拓扑

电源拓扑

网友A:
功率肯定需要冗余,
因为只能提高U1的功率,U2U3U4Z加起来只能是U1的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肯定需要冗余,
因为只能提高U1的功率,U2U3U4Z加起来只能是U1的70%

对着尼,设计一定要有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