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N快捷键无法调用

楼主(2024-01-12):
    allegro17.4和16.6分别装在C盘和D盘,把自己的ENV文件放在对应的文件夹下,并设置了对应的环境变量路径,但是快捷键还是无法使用。各位帮看下到底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先查下软件指定的env路径
打开PCB,菜单栏tools---utilites---env variables,弹出信息中,找到envpath。
看路径指到哪里去,然后将env文件放过去。
如果还不能调用,得看看env本身内容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你在用17.4的时候要把环境变量改成17.4对应的C盘。在用16.6的时候要改到D盘,才能用。好像不能全设置了,然后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下软件指定的env路径
    打开PCB,菜单栏tools---utilites---env variables,弹出信息中,找到envpath ...

按照你的这个方法重新放了env的位置,16.6的快捷键可以正常调用了,但是17.4的双击闪一下没法打开了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这个方法重新放了env的位置,16.6的快捷键可以正常调用了,但是17.4的双击闪一下没法打开了: ...

    17.4还没用过应该与16.6的快捷键不是通用的。
    你可以按照他原来自带的格式  把自己设置的快捷键内容复制到17.4的自带env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在HOME的路徑是共用地. 就這樣簡單, 設不開, 只能批次檔處理.

你好还是不太明白请教下,为啥快捷键公用的设不开会导致17.4闪退打不开呢?我现在主要是想让17.4能正常打开,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哈

网友:
    在C盘单独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环境变量Home指向这个文件夹,然后把pcbenv文件copy到你建的这个文件夹里面,重启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