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报错,大哥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2):
(图片)

楼主:
error : Script/Sqource files nested too deeply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 Script/Sqource files nested too deeply

    定个呀 呀:$:$

网友:
    env调用嵌套了。
说白了就是在env文件里面加入了source xxxxx的代码,xxxx刚好指向了自身。

假如$TELENV表示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share/pcb/text/env,
    你在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share/pcb/text/env这个文件中加入 source $TELENV 这一行代码就会出问题。
如果有类似情况,删除source该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