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做阻抗耦合检查

楼主(2024-01-13):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用pads文件导到 Power SI 做阻抗耦合检查,Impedance Plot功能用不了,是不是不支持第三方文件?还是需要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先转成spd格式的文件

网友(2024-02-19):
    你先转化成SPB格式
    在导入

网友A:
    PADS是怎么导入到Power SI的,是ODB++文件?SPDlINKs转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是怎么导入到Power SI的,是ODB++文件?SPDlINKs转换了吗

asc格式导入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c格式导入就行

    是在power si直接导入?不是在spdlinks?要转成.spd,没试过asc直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power si直接导入?不是在spdlinks?要转成.spd,没试过asc直接导入

    我都是直接导入,软件会自动转换,我是用高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直接导入,软件会自动转换,我是用高版本的

    是在这里打开的?第一步图1,第二步图2.

    二步

    二步

    一步

    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这里打开的?第一步图1,第二步图2.

对对对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