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看一份AD的设计文件中包含几种钻孔层对(Via layer pair)?

楼主(2024-01-14):
一个2阶HDI,盲埋孔设计,如何快速查看一份AD的设计文件中包含几种钻孔层对(Via layer pair)?
我看allegro就很容易看出设计文件的过孔类型~

网友A:
设置好HDI钻孔叠层,打开PCB->点击右下角的Panel->PCB->Hole Size Editor就可以看到用的各种孔了,要有drill layer pair的数据列。
出gerber 钻孔数据的时候记得打开PCB->Place->Drill Table 按TAB键可以切换不同类型的孔,把所有类型的孔都出出来,工厂就可以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HDI钻孔叠层,打开PCB->点击右下角的Panel->CB->Hole Size Editor就可以看到用的各种孔了,要有dr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