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长规则分析时不亮红绿灯、不显示误差

楼主(2024-01-15):
(图片)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D4%F2%C9%E8%D6%C3
设置的过程你参考一下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783&highlight=%B5%C8%B3%A4%B9%E6%D4%F2%C9%E8% ...

1、这个跟我怎么设置MGrp有关系吗 2、如果dimm连接是2SP,进拓扑规则设置好之后,在RelativePro里面套,所有的pin  pair(A——C,A——B)都会跑到一个组里面,请问怎么设置才能在不同的组

网友B:
    先做xnet,再做class,然后sigXplorer, 最后match group.

    bbj
    CPU直接到DIMM,为什么要做XNET

网友C:
    等长规则设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长规则设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静态动态都应该有颜色吧,我这个没有颜色,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xnet,再做class,然后sigXplorer, 最后match group.

我是表述上的严谨性。杠精请绕道。没人强迫你做XNET。

网友:
    看來是沒有及時執行DRC動作. 你可嘗試點在MGrp 上面按滑鼠右鍵執行 Analysis , 或是去執行 Update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