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 4943.1-2022 爬电距离

楼主(2024-01-15):
(图片)

网友:
    保存下查

网友:
    艾克有呀好

网友:
    这个GB标准里列举的爬电距离源自欧标IEC60664-1,貌似把针对PCB的爬电距离隐去了。一般来讲,电压在100V以上时,PCB才需要开始考虑爬电(PCB与结构件之间的加强绝缘除外)。这时污染度2的PCB爬电距离也才要求0.16,PCB板厂的工艺间距要求基本就可以cover掉了。按楼主的表来做安规是可以的,但是间距还可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