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封装里4层基板去耦电容一般放在顶层还是底层

楼主(2024-01-15):
    sip封装里一个4层基板顶层布线,二三层是电源地,底层BALL不准备布线,那去耦电容放在哪层比较合适

网友A:
    于4层基板的SIP封装,去耦电容可以放置在顶层或底层。在顶层放置去耦电容可以更接近芯片,有助于更快速地提供或吸收电荷,适用于需要高频去耦的情况。然而,如果电容非常大,可能会占据更多的顶层空间,这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元件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4层基板的SIP封装,去耦电容可以放置在顶层或底层。在顶层放置去耦电容可以更接近芯片,有助于更快速地提 ...

感谢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同一个电源域,我有多个相同网络的VDD或者GND的BUMP接入,那放置在顶层的去耦电容我需要从bump的pad引线接到电容的pad上再打孔,还是直接在电容的pad下打孔连接电源地就行。或者有常用的去耦电容连接电源地的方法吗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