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step

楼主(2024-01-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AD导出来的step不包含走线,AD可以导出带走线的step吗?谢谢

网友:
    你导出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A:
    AD STEP只能导出做成3D模型的物体,要把线导出来,可以尝试一下把线路做成3D模型。每次选中单根线路->Tools->Convert->Create 3D Body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加个高度值,做完以后就可以在Top层看到3D线路了。bottom面的就要用到负高度值了。小设计可以这么处理,大设计就想别的办法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STEP只能导出做成3D模型的物体,要把线导出来,可以尝试一下把线路做成3D模型。每次选中单根线路->Tools ...

我试一下,不太方便

楼主(2025-06-06):
    更新进展: 可以通过PARAsolid格式导出包含走线和敷铜的信息,不过catia这种软件不能直接打开,需要solidwork转换一下。

网友:
    导出PDF格式的3D包含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