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原理图闪退

楼主(2024-01-16):
    请问在WIN11下,cadence16.6原理图设计软件在运行了两三个小时后会自动闪退怎么解决?

网友:
    1检查硬件配置:确保你的计算机硬件配置能够满足cadence16.6的运行要求,特别是内存和显卡。如果硬件配置不足,可能会导致软件运行不稳定,容易出现闪退现象。
    2检查环境变量:有时候,环境变量设置不当会导致软件闪退。请检查你的系统环境变量,确保cadence16.6所需的路径和文件都已正确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3重新安装软件:如果以上方法均无效,可以尝试卸载cadence16.6,然后重新下载并安装软件。在重新安装之前,请确保彻底清除残留的软件文件和注册表项,以免影响重新安装的效果。

网友:
    Here are some general steps you can try to troubleshoot and resolve the problem:  Check System Requirements: Ensure that your computer meets the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Cadence 16.6. Verify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software with Windows 11.  Update Cadence Software: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Cadence 16.6. Software updates often include bug fixes and stability improvements. Check the official Cadence website or contact their support for the latest updates.  Update Graphics Drivers: Outdated or incompatible graphics drivers can lead to crashes. Visit the website of your graphics card manufacturer and download the latest drivers for your specific model.  Run as Administrator: Right-click on the Cadence 16.6 shortcut or executable and choose "Run as Administrator." This can help avoid permission issues that might be causing crashes.  Compatibility Mode: Try running Cadence 16.6 in compatibility mode. Right-click on the program's executable, go to "Properties," navigate to the "Compatibility" tab, and choose an earlier version of Windows that is known to be compatible.  Check for Conflicts: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conflicting software or background processes that might interfere with Cadence. Close unnecessary programs running in the background and temporarily disable antivirus/firewall to see if they are causing the issue.  Check Event Viewer: Check the Windows Event Viewer for any error messages related to the Cadence crash. This can provide more details on what might be causing the problem.  Contact Cadence Support: If the issue persists, reach out to Cadence support. They can provide specific guidance and may have a solution or workaround for the problem you're facing.  Consider Virtualization: If all else fails, you might consider running Cadence 16.6 in a virtualized environment with an earlier version of Windows as the host, ensuring compatibility with the software.

楼主:
    应该是某SKILL的问题,卸载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