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的bump 疑问

楼主(2024-01-16):
    这是IC LAYOUT上的椭圆形bump pad,黑色是UBM,红色是AP,蓝色是开窗,紫色是Polyimide开窗。这种bump对应的封装上的pad应该做成什么形状,尺寸应该参考UBM还是AP?

网友A:
    UBM是指位于椭圆形bump pad下方的金属层,其作用是将bump pad与芯片内部的电路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M是指位于椭圆形bump pad下方的金属层,其作用是将bump pad与芯片内部的电路连接起来。

嗯呢,我疑惑的是这种形状的bump pad上的bump是圆形还是椭圆的,封装基板上的pad应该做成椭圆还是圆形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呢,我疑惑的是这种形状的bump pad上的bump是圆形还是椭圆的,封装基板上的pad应该做成椭圆还是圆形

    圆形,刚做过椭圆形bump的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刚做过椭圆形bump的评估

    所以在基板上的bump pad也设计成圆形?尺寸参考AP层吗?

网友C:
    走线方向沿着椭圆形长边,  线宽参考UBM层宽度至少 50%~60%, 根据封装厂的经验决定。

楼主(2024-03-15):
引用 网友C:
走线方向沿着椭圆形长边,  线宽参考UBM层宽度至少 50%~60%, 根据封装厂的经验决定。

您指的是封装上还是DIE上的走线,如果是封装上,您指的沿椭圆长边走线是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封装上还是DIE上的走线,如果是封装上,您指的沿椭圆长边走线是有什么考虑吗

封装基板上的走线(绿色),  Bump尺寸(红色)

Bump 焊锡(红色)可以从侧面包裹走线(绿色),可靠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封装基板上的走线(绿色),  Bump尺寸(红色)

    Bump 焊锡(红色)可以从侧面包裹走线(绿色),可靠 ...

    应该还是要看实际的bump类型的,圆形bump也可以做成这种BOT形式;但是要注意如果是全开窗,边缘有走线的话,走线要保持与实际bump的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