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4-01-17):
一、电源模块是什么?
电源模块是可以直接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供应器,有降压和升压两种,专用集成电路( ASIC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微处理器、存储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

二、DC/DC 电源模块
DC-DC 是用开关电源的思想实现的。 DC-DC 有降压和升压两种,这里叫降压。 例如,在 DC-DC 中输入 10V。 DC-DC 内部有振荡器和斩波器模块。 例如,一个时间段允许 10V 通过,另一个时间段不允许 10V 通过(等于 0v )。

另一方面,如果输出端有电容器,电容器足够大,其结果是对中间的脉冲波形进行微积分,输出 5V 的直流波形。 该降压的过程相对于恒压模块,更大幅度地避免了降压模块上的电力消耗,内部振荡部通过控制其占空比,输出恒定(例如,在某个 DC-DC 中,输入范围为 6V 到 16V,输出为 5V,在该输入范围内,输出为 5v,误差只有零点零几伏。除此之外,稳定模块的输出与输入电压有一定的线性关系,输入 7V 的输出电压和输入 14V 的输出电压相差就比较大了。

三、采用电源模块的优点
现在不同的供应商在市场上销售了多种不同的电源模块,但根据产品而输入 电源模块比集成解决方案更好,因为采用电源模块可以节省开发时间,使产品更快地上市。

电源模块还具有以下优点:
各单元可单独严格测试,以确保可靠性高的产品,包括排除不符合规格的产品的通电测试。 相比之下,集成的解决方案很难测试,因为整个电源系统都与电路上的其他功能系统密切配合。

不同的供应商可以根据现有的技术标准设计相同大小的模块,为设计电源供应器的工程师提供各种选择。

各模块的设计和测试按照标准性能的规定进行,因此通过采用新技术可以降低受到的风险。

如果采用集成解决方案,电源供给系统出现问题时,需要更换整个主板。 如果采用模块化设计,只要更换有问题的模块即可,从而节约成本和开发时间。

四、电源模块的特点
小体积高可靠性
输出稳定化,精度±3%;
高性能价格比
内置多个输入输出电压
输入滤波器,低电磁兼容特性
铝合金外壳磨砂氧化,六面屏蔽。

典型的应用:工业仪表、数字电路、电子通信设备、卫星导航、遥感遥测、地面通信科研设备等领域。

五、电源模块的应用场景
医疗:医疗设备,主要有护胎仪,监护仪等等
工控: 工业控制领域
军工:军工业是应用很广泛的一个方面。
电力:主要有集成器和电表以及智能电表

六、DC/DC 电源模块的几大指标
1、功率 P=UI,是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乘积。输入电压分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入 2 种。输出电压一般是直流输出,但也有交流输出的。

2、工作温度隔离电压:隔离就是将输出与输入进行电路上的分离。有以下几个作用:一,电流变换;二,为了防止输入输出相互干扰;三,输入输出电路的信号特性相差太大,比如用弱信号控制强电的设备封装尺寸有插针,贴片的,和螺旋。输出有单路输出,双路输出及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