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公式推导

楼主(2024-01-17):
    请问如下图运放输出公式是怎样的?  没有画错

楼主:
    补上图片11111

网友:
    楼主竟然连百度一下运算放大电路都不愿意,还费那么大劲问这种问题

网友A:
    3楼的图片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的图片对吗?

    不对,同相和反相搞错了

网友:
    浪费公共资源

网友(点评):
这不属于浪费公共资源。遇到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办法是个很重要的能力。

网友:
    由于虚短,认为V-=V+=0V;由于虚短认为iR3=iR2,假设电流方向从左往右,Vin=iR3*R3。Vout=0V-iR2*R2,那么Vout=(-R3/R2)*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