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定初始过孔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如题,在规则设定时选择的过孔,结果发现无法识别,下方也不会显示视图,但是可以选择

网友:
    看看设计的规则

网友A:
    这个过孔是不是不在你的器件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孔是不是不在你的器件库里了

    确认过都在封装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