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SP封装的mold cap需要设计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1-17):
    单个Die再加几个去耦电容在顶层,在FCCSP封装下mold cap设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或者经验方法

网友:
    mold cap的设计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封装尺寸、引脚间距、引脚类型和数量、热设计、机械强度和可靠性等。在进行mold cap设计时,需要考虑其形状、尺寸、材料、连接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以确保其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