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原理图信息提取

楼主(2024-01-18):
    有没有大佬,能用skill,提取出Or CAD Capture中原理图的属性啊,获取有什么api可以提供之类的,有大佬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在ORCAD有選項提取成檔案, 在allegro使用skill讀入.
    2.轉第一方netlist時, 可選擇代入ALLEGRO.

    听的不是很懂,大佬能详细说一下嘛,我想通过程序,能够提取这个图的图号,图名,页数等这些基础信息

网友B:
    大佬的意思是
    1、通过orcad导出文件,skill再读取文件。
    2、也可以在导入网表时选择除自带的属性以外的属性到brd中,这样直接就能读取。

    如果什么也不处理,很多属性是读取不到的。

    另外,读取属性没有什么固定的函数,一般都是在comp下的->prop里找,或者functions->prop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意思是
    1、通过orcad导出文件,skill再读取文件。
    2、也可以在导入网表时选择除自带的属性以外的属 ...

    谢谢大佬的指导,我先去试试。

网友(点评):
ORCAD 選項輸出屬性副檔名是*.exp , 你可以找找沒鎖碼的"依線路圖頁數擺零件"的SKILL, 就是這樣做的, 再由SKILL吃屬性至ALLEGRO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在ORCAD有選項提取成檔案, 在allegro使用skill讀入.
    2.轉第一方netlist時, 可選擇代入ALLEGRO.

    谢谢您的解答,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skill的api(不知道是不是我研究的不够深),我想提出我OrCAD里面原理图里面的对象属性就可以了,就是我上面图片发的那些属性,您有没有什么了解的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
    orcad里面用tcl啊,直接提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