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4-01-18):
FPC排线:线路,钻孔,阻焊,文字,板框与PCB设计是一样的,但如果是插拔手指,排线端口处需在背面增加PI补强,便其厚度与座子匹配,除此外,排线背面或板边空白区建议增加一些网格铜,增加FPC抗拉裂强度。补强设计如下0 ?1 c0 Z" y, A* x

网友:
FPC设计需要考虑到其柔韧性,确保在弯曲、扭曲等情况下不会损坏或断裂。因此,在选择材料、厚度、层数等方面需要考虑柔韧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