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Manager约束管理器修改后不生效

楼主(2024-01-18):
        有一个项目是其它同事画的,版本是16.6   现在这个项目要升级,我要在原项目的PCB基础上进行修改。但是我进行约束规则设置的时候。板上根本不生效,无论怎么刷新都不行。它永远都是6mil的间距,而且板上也没有固定属性之类的元素。之前的同事已离开公司了。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很久,还是没找出原因。

网友:
    有可能属性里设置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沒先搞清楚? 以為事後修改Constraint 也會調整已走好線的資料 .
    Constraint 在走線前進行設定是可以控制走線寬度和間距.
    但是若是在布線後才來修改, 它是不會更動已經走好線的資料, 頂多是給你報出有發現錯誤的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