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问题请教

楼主(2024-01-19):
    如题,想写一个检查通孔焊盘超过3层连接的skill。目前遇到几个问题
    1、由dbid->layer获取的的参数是什么形式的?类似方式获取的参数形式怎样查找,翻了一下help文件没找到,还请各位大佬指点!

    2、如何将string转换成list 例如 “aaa”转换成list(aaa)。
    还望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太难了,找找看有没有现成的,用他们的例子改一改

网友A:
    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焊盘的连接list,然后对list进行循环确认,objType是否为shape,是就n=n+1,然后对n进行判断是否大于3.此方法也有缺陷,会把泪滴也当作shape连接。会有误报,确认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泪滴要拉線連接在PAD外面才會產生. 所以沒連不連接的問題. 只是使用 axlDBGetConnect 前提下, 必須先偵測是否有空拉(拉到一半中止沒接的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請問大佬您用什麼判斷是否連接呢?? (這是基本條件, 負片是更好判斷,想好再說吧)

    2.dbid->layer 的 ...

    目前的想法是使用axlDBGetConnect获取DBID,然后通过循环将每个PIN的连接参数放到一个LIST中,最后通过unique去除LIST中的重复项。

网友(点评):
我錯了, 確認會重複, shape 會另計程多算一個DBID, 要用unique去除LIST中的重复项, 必須先在各別DBID把LAYER抓出來再使用unique.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想法是使用axlDBGetConnect获取DBID,然后通过循环将每个PIN的连接参数放到一个LIST中,最后通过un ...

    最后通过length去判断是否大于三层

网友(点评):
你可能誤解我的意思了, axlDBGetConnect 是net和層面為主, 在同層無論接幾條線, 有沒有SHAPE, 同一層面只要連接,只會有一個DBID,所以unique沒有意義.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通过length去判断是否大于三层

    我目前是通过选取PIN的方式去获取连接方式,获取出来的DBID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通过选取PIN的方式去获取连接方式,获取出来的DBID是不一样的。

    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LINESEGS" "PINS") ?onButtons (list "PINS"))
    t
    Skill > axlSelect(?prompt "First Please select 0402 Package")
    First Please select 0402 Package
    last pick:  245.0620 118.1720
    t
    Skill > pin_dbid = car(axlGetSelSet())
    dbid:237918640
    Skill > connect_pin= axlDBGetConnect(pin_dbid t)
    (dbid:231521048 dbid:231527472 dbid:231529320 dbid:218714232 dbid:218716968
        dbid:218722256 dbid:241760856 dbid:241760960 dbid:241761064
    )

    以上是调试框输出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焊盘的连接list,然后对list进行循环确认,objType是否为shape,是就n=n+1,然 ...

    4楼这个看着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