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版本的orcad工具不能进行drc检测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4-01-19):
23.1版本的orcad工具不能进行drc检测是为什么呢?

网友:
1版本不兼容:您使用的ORCAD版本可能与您的设计文件不兼容。请确保您使用的ORCAD版本与您的设计文件版本匹配。
2设计文件损坏:设计文件可能已损坏或不完整,导致DRC检测无法正常进行。请尝试使用其他设计文件或重新生成设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PCB檔案.

左方LAYOUT目錄下是空的, 再來才是設定和版本問題.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再來才是設定和版本問題.....最後一句話.

网友:
    这是Hotfix S001的bug,回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51楼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349&page=4#pid2955909

那就是补丁的bu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补丁的bug了

    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