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Via 绘制shape

楼主(2024-01-19):
    求助根据via 绘制shape;就是我们在layout 的过程中,对于空间比较小的时候会打阵列孔(可能没有固定pitch,或者位置很没有规律);比如L1到L3,但是L2的Via pad 的间距其实很小,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Cline 或者Shape 连接起来,如图片所示(图中为shape,这个shape 是通过自己snap 中心绘制后,再zcopy,再倒圆角的);就想有个skill,通过鼠标框选这些孔,然后自动绘制平面(想到的策略是先所有的孔中选两个,绘制Cline,绘制完成后,将Cline 2 shape,再merge),自己搞了下,没搞定

楼主:
    不一定是最小的shape,其实从设计来说,应该是偏移via 一定值更好,也就是说shape 比所有via包裹的区域 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佬, 使用選數個VIA去判斷 和 畫方型shape二點再自動R角 那種快呢??

    方形的应该比较快,但是很多时候via 的外围不是方形的。比较浪费布线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由您的範例, 5個VIA還是做方型R角.
    2.不規則形狀SHAPE, 難度不是只選二個VIA就能決定的.
    3.一般這種V ...

    我的范例只是引子,我见过别人不规则的也用skill实现了,只是联系不上原作者了,没有拿到skill

楼主:
    这个就是一个大佬的skill实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一个大佬的skill实现的

    下面阴影是手机截屏导致的重影

网友B:
    提供个思路,在各个所选VIA之间生成与VIA焊盘同宽的LINE,转为Poly进行合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个思路,在各个所选VIA之间生成与VIA焊盘同宽的LINE,转为Poly进行合并即可。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搞定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思路,任意两个via间画一条线,最后把所有的线转成poly,再合并。需要外扩就poly直接外扩就行。
    思路是没问题的。实现也不难。应对你的情况足够了。
    没有搞定就继续加打印定位,看问题出在哪里,不要放弃。
    你如果需要应对更复杂的情况,比如两个孔大小不一样,包边必须完美相切等,就需要考虑最小凸包算法、或者计算切线等数学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們不暸解, 我說的R角.
    下圖是程式不用公式所能做出R角, 在於第二排, 不是各位所貼出的"相切"R角.我 ...

    你这个也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思路,任意两个via间画一条线,最后把所有的线转成poly,再合并。需要外扩就poly直接外扩就行。
    ...

    我问题中的实现就是传说是你的IL。我折腾了很久还是没搞出你那种,整了个这样的。所有的相切包裹,不过没实现在包裹所有via的情况下,再手动输入外扩多少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题中的实现就是传说是你的IL。我折腾了很久还是没搞出你那种,整了个这样的。所有的相切包裹,不过没 ...

    我确实写过。就是如上面说的,任意两个孔间画外切线(需要一点数学处理),最后所有外切线孔自身进行运算。缺点就是切线只能计算圆形via的,其他形状需要单独处理。

    但有更简单的做法,就是任意两个孔间画path,最后所有path进行运算。一个版主也是这么推荐的。这适用于所有孔大小一致的情况。如果不一致,就用最大的孔半径作为path宽度,可能会有点突出来。

    还有另一个版主提到类似用直线连接最外围的孔,然后去把角削成弧形,有点难度,不知道是什么实现的。

    你可以把你实现过程中的难点提出来,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网友:
    假如过孔大小不一样也是一种情况,该如何绘制呢?

网友(点评):
抓所選VIA直徑去判斷增加多少,這思路是否正確呢??

网友D(2024-03-2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a49ad9080734dcf4b6
    ----------- 这个功能已经公开分享了。可以直接下载一个使用即可。

网友(2024-07-03):
    顶 需要这个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x42127zs/?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138c2de2fd02c2a49ad90 ...

    我只需要这一个功能,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包对吧。太臃肿了,其他功能我可能都用不了,或者已有稳定版本的